检修一台养生壶

楼主(2017-06-07):
孩子给揽了个活,他同事的爱德养生壶FL—1980A,电子智能的。故障现象是接电有显示,缺笔画,按功能键及其它键均不反应。拆机测量,5V仅剩4.5V,查电路板元件,S8550及可控硅未见异常,两只色环电阻与标识不符,   R5实测2欧姆,明显不符,不过从外形看不像是电阻,应该是电感,放过。第二张图中的电阻实测50.7欧姆,色标是棕黑黑金黑(虽然第一环与后四环的间距明显不一样,但如反过来读则不存在这种标识),应该是10欧姆。但值得玩味的是其下面电路板上却标注为51R/3W,而好多阻容降压电路中,该电阻几十几百的都有,很少见低于30的,维修陷于困境。结合数码显示缺笔画现象,着重检查数码管,发现有两个脚短路。将这两脚从电路板上断开,接电测试,5V恢复正常。虽然显示不正常,试探着按了电源键和功能键,能够加热并烧开一壶水,至此故障原因查到,上马家购了一只数码管换上,故障彻底排除。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数码管的测试,一般情况下,既要看到显示,又要保证表笔连接可靠,测试起来很是麻烦!万般无奈之下,本人服用了一杯一氧化二氢乙醇合剂,脑洞大开,终于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如图所示,  希望能给比我还笨的人以提示。

楼主:
图中数码管下面是一块橡皮擦子,可以轻松将数码管插入并固定,以便测试。另外,(1),(2),(3),(4)的标注是错误的,应该是(4),(3),(2),(1),遵循古文行文格式,其实是个、十、百、千格式,哈哈。

网友:
这个壶看做工还行,要是集成显示块有问题,我一般都没管,只要能正常加热停机就给用户说清楚不影响使用,大部分用户也都能接受

网友:
供电不正常时检修供电及其负载,这个思路正确,阻容减压供电的检修时要注意安全,不要直接接触到线路板上

网友A:
一氧化二氢乙醇合剂这个厉害,现在还没醒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氧化二氢乙醇合剂这个厉害,现在还没醒完。

最好别用酱香的,代价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酱香的,代价高啊

不提了,还难受,我昨晚已经说过,一个月内不要找我,没空。

网友:
数码管坏见过,电磁炉

网友(2018-03-08):
学习了。。。数码管估计是进水受潮才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