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威力洗衣机故障

楼主(2017-06-07):
请哪位师傅帮忙解决一故障。威力洗衣机进水不停,已经更换电脑板 进水阀,手动水位开关(水位开关换后,进水还是不停,透明管里不进水)吹水位开关洗衣机能工作。请教!请教!

网友:
你用嘴吹管子看是不是通的。

网友:
洗衣机桶到那根气管的那节不通

楼主:
是通的 吹了有气泡

网友:
不管修什么东西,先易后难。

网友A:
吹水位开关能工作 说明电脑板 水位开关 是正常的  剩下就有压力管了  压力管漏气  包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水位开关能工作 说明电脑板 水位开关 是正常的  剩下就有压力管了  压力管漏气  包括接头

排完洗衣机里的水后,安装水位开关后 接通电源 按照正常程序操作 水都满了但透明压力管也没有水。(不接通手动水位开关时,透明压力管是能看到水进入的)一直在进水。也不能洗涤。请教!看其他朋友的帖子 说要保证压力管没有空气,这怎么操作? 请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压力管两头接头保证不漏气的情况下   单独脱水一次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等待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