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是电焊机吗,如果是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7-06-08):
3组线包,看着像自耦变压器,背部三跟线原来在一起连着,正面一组有三个抽头,万用表量电阻都是直通

网友A:
减压启动柜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B:
好像是配电柜里的自偶减压启动用的

网友C:
不是电焊机三相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压启动柜的自耦变压器,

谢谢回复,我也看这不像,一个亲戚家的,非告我说电焊机,呵呵,看来只能拆了改成电焊机了,这东西个头大,改成电焊机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配电柜里的自偶减压启动用的

谢谢回复,我也看这不像,一个亲戚家的,非告我说电焊机,呵呵,看来只能拆了改成电焊机了,这东西个头大,改成电焊机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焊机三相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

谢谢回复,我也看这不像,一个亲戚家的,非告我说电焊机,呵呵,看来只能拆了改成电焊机了,这东西个头大,改成电焊机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我也看这不像,一个亲戚家的,非告我说电焊机,呵呵,看来只能拆了改成电焊机了,这东西个头大 ...

改成电焊机功率可能有些小了,易发热

网友:
卖铜吧,现在价格还可以,我全部清完垃圾了。

网友:
铁芯是横日字形,不能改,卖了买个线路板电焊机,轻便好用。省心省力又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