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电修部老师请教你

楼主(2017-06-08):
我最近接修二台澳柯玛冰箱高低压分别打到2.5mp保压24小吋不漏.其中有一台充600后一个月就不冷了.请帮我分析一下高压漏还是低压漏,刚送来从工艺管口放出不少气体。

网友A:
又是个挂专家号的,我这个“赤脚医生”不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挂专家号的,我这个“赤脚医生”不好说什么!

赤脚医生是全能,什么病都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赤脚医生是全能,什么病都能看

而且还是个蒙古大夫!

网友:
什么都没说就叫专家帮你看病,专家会开一列检查的

网友:
国强师傅请教您!您 你 您 你

网友:
国强师傅不在服务区!

网友:
国强师傅正在热恋中。

网友B:
冰箱检修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习惯先割断工艺管,其实这样不利于判断故障,在压缩机能启动的状态下,运行几分钟后,在过滤器下端剪断毛细管,有无制冷剂一目了然,详细步骤请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维修冰箱到底有多难?像你这种保压不漏的,割开系统又没制冷剂的,可以外挂冷凝器处理,避免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检修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习惯先割断工艺管,其实这样不利于判断故障,在压缩机能启动的状态下,运行几分钟 ...

感谢超板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