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大电容输出的是直流电吗?

楼主(2017-06-08):
机箱电源大电容输出的是300v直流电吗?主变压器是直流输入吗?

网友:
300V输出是直流,不过主变压器输入的理论上是直流,但是是脉动的直流电,作为楼主还是要看看基本书籍再搞维修。不然很危险。

网友:
在电源电路里,接有电解电容的的电路,应该,都是直流电输出的。

网友A:
正常的上电测量 电容的两端 应该是300V的直流电压,至于后面的变压器和输出等电路,也不是几句话说的清的,建议楼主看看这里的“刘坚强自学电源维修150讲”那里讲的非常详细,相信你会受益良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上电测量 电容的两端 应该是300V的直流电压,至于后面的变压器和输出等电路,也不是几句话说的清的, ...

刘紧强的教学视频你有吗?

网友:
优酷上有。

网友:
基础东西,自己先学习学习!!!!!

网友:
是直流电没错,但不一定是300v

网友:
300付左右,输入电压的1.414倍

网友:
大电容是直流,直流电经过开关管,开关管受脉冲信号控制得到一定频率的交流电供给主变压器,变压器再经过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滤波,又得到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