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类] 这东西在AC220V上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7-06-10):
今天在废旧回收店花了30元RMB淘得一台型号为:ZX7-315电子直流弧焊机,后来发现是380V的,于是将驱动调节板的供电变压器的输入端改接到220V的引出线上,通电有直流50V输出,LED有显示,但由于焊把线尚未接好,无法确定其负载能力,有哪位大师改过此类焊机,请指点迷津,本人感激不尽! psb (11).jpg  psb (3).jpg psb (4).jpg psb (5).jpg psb (7).jpg psb (8).jpg psb (10).jpg

网友:
220V恐怕不行,要坏件

网友A:
请上网自阅:【ZX7-315 380V三相逆变焊机 改220V用 讨论 ---电源网】(网上有关此方面内容较多,楼主不妨细看)
  ZX7-315 380V三相逆变焊机 仿瑞玲 CMOS管 风扇380V 铁芯变压器辅助电源 现在想改220V用,三种方案,还有些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方案1.改220V单相 出200A 风扇改380V变压器抽头 主变4只10:4串联改22:4并联。辅助电源改220V抽头。
方案2.改220V单相/380V单相 替换自动倍压电容板,主变不改,辅助电源改宽电压开关电源,风扇怎么处理,改24V吗?
法案3.改220V单相/380V三相 替换自动倍压电容板,看到这样的机子 没有研究电路,不知道怎么切换,那位大师有图纸,发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网自阅:【ZX7-315 380V三相逆变焊机 改220V用 讨论 ---电源网】(网上有关此方面内容较多,楼主不妨细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那焊机的风扇是AC220V的,其供电取自一个380V普通铁芯的变压器的220V抽头上,改接较为简单,想把那4个串联的主变改为两个串联为一组然后再并联接回原来的位置,不知可否?

网友:
见到【润创为您提供ZX7-315电焊机 双电压220V/380V自动装换 2-10mm板厚 电流调节范围10-315AHC0137765……】,我发懵,咋回事?

网友(2018-02-26):
真的是好东西,我买的那个花了一千多元,你这个新的不便宜,慢慢折腾吧,30元很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