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控制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7-06-11):
图中三根线连什么的,怎么连

网友A:
同步电脑软件数据线,没有特殊要求最好换USB的,不用开电脑

网友:
这钱你省不了,还是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
串口数据传输用

网友:
RXD  TXD  GND
里面应该有232或485的串口芯片
直接飞到芯片上也可以的
他应该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没有的话你需要知道他自定义的串口协议
然后自己通过串口助手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脑软件数据线,没有特殊要求最好换USB的,不用开电脑

那怎么和电脑连,或换USB,谢谢

网友(2017-09-15):
com口数据线235直通两头一样  接电脑com主板com座上 你这控制卡是仰邦控制卡官方下载软件调试

网友:
你主板有COM接口吗?没有就用个USB TO RS232(COM)转接线,搞定
这个驱动板用来和电脑通信的。
建议换面USB或者网口的驱动板,方便以后维护。

网友(2020-05-03):
串口线,2.RXD接收 3.TXD发送 5.GND地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