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负载

楼主(2017-06-11):
想给电动车电瓶放电测容量,电阻放电不能恒流.于是网上找了电子负载的咨料仿了个.  钻孔攻丝,钻头很容易断.  这个是最好的钻头螺丝都沒断.  开始焊接  手脏,网成品过程沒拍,上很多帖子.  特写,应该能看清楚.  给电瓶5a放电  原理图,我做的是无源的直接用被测电瓶供电.

网友:
我有个修复电瓶的可以直接放电

网友A:
跟你说一个测试方法你立马后悔:
用一个12V的逆变器做恒流负载,测放电功率,输出可以挂接100W左右灯泡,
停电了可以做应急电源一举两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板凳的方法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一个测试方法你立马后悔:
用一个12V的逆变器做恒流负载,测放电功率,输出可以挂接100W左右灯泡,
...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个俺好像没怎么看懂

网友:
测试电压是不是能宽点?

楼主:
我这个主要给电动车电瓶放电的,想测试电压宽点的.可以搜一下别的电子负载看下.更换更大耐压及电流的场管应该能适应更高电压及更大电流

网友:
每个管子的均流怎么样、会不会有个别管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