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轮车不动问题.

楼主(2017-06-11):
三轮车充电,其他一切都正常,就是不能动了。转动手把没反应,本人没维修过电动三轮车了,所以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

网友A:
拆开转把量三根线有5v电压没,有支起后轮短接两根线,......还是找内行修吧。

网友:
这个有刷和无刷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刹车断电   转把   控制器  霍尔

网友:
电瓶连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转把量三根线有5v电压没,有支起后轮短接两根线,......还是找内行修吧。

有5v电源,里面三条线接控制器红黑绿三线。红黑是电源有五伏。量黑绿转动转把有电压起伏变化,请问师傅这正常吗?

网友:
转把好的,线路开路;控制器坏;电机坏;慢慢找吧。

网友:
喇叭灯光没问题看看控制器管子挂啦。

网友A:
是不是刹车没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刹车没抬起来?

刹车短接了,应该是控制器坏了,转把按倒车时,转把线都烧了,只有全更换新的了,货到后再试,谢谢师傅的详细解答.如有问题再来咨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