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夏新看戏机开机显示电量不足

楼主(2017-06-12):
此看戏机一开始是开关不管用,然后换开关时不小心弄掉一个贴片电阻不知道多大的没有装,我看好像是给充电指示灯供电的没有管。然后用电源开机,电流大,换掉功放ix2039,电源试机电流正常。现在是用电源开机一样开机是电量不足,大概一分钟后自动关机。修好几天了没进展,求各位师傅帮帮忙。主控IC型号E200。

网友A:
电池检测的,2K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的,2K试试看

请问在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的贴片电阻安回去。
找不到了,就用电位器试试看。

那个电阻好像只是给充电指示灯限流降压的。不用那个灯也许,主要是开机电量不足

网友:
开机显示电量不足,一分钟后自动关,有主控坏、主控检测脚假焊、还有主控检测线路有问题,检测电路是从充电口到主控,你不小心弄掉的电阻有可能是检测电压的,一般检测电压不低于3V,上一个电阻用表测在3-4V就行

网友(2018-08-23):
这个检测思路不错,楼主应该按照他们提供的方法去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