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挂机连接的气管有9的吗?

楼主(2017-06-13):
我的扩管器有6,8,10,12,19,19这几个空没有9的孔口怎么办,扩9的管子

网友A:
如果有9个的管子,你可以试试这个扩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9个的管子,你可以试试这个扩口工具

谢谢,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不是一套有两个夹子吗?

网友:
一把钳子就能搞定的!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一把尖嘴钳搞定

网友:
管子外裹扎带

网友:
之前论坛里有个方法,就是用尖嘴钳扩一下口,然后直接用螺母锁紧在铜纳子上,喇叭口就好了

网友:
美的挂机9个的

网友:
用8的就可以,
10 也可以,9个管子外径缠东西不就10个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