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升级固态硬盘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13):
2012年,买的电脑,5年光景,用着总觉得开机、关机老慢的,打开多个应用程序也略有卡顿;后来网上了解到,换个固态硬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乎上京东买了一块固态硬盘

动手更换固态硬盘
1、首先使用十字螺丝刀,将硬盘仓位的螺丝扭开,螺丝钉全部拆除下来之后,即可轻松取下硬盘背壳面板了,如下图:

卸后盖螺丝

卸后盖螺丝

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

2、之后我们就需要将原来里边的机械硬盘小心的取出来,这里需要注意,里边的硬盘数据线接口很小,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翼翼的拔掉硬盘上的数据线插头,如下图:

取出硬盘

取出硬盘

3、取出笔记本电脑里原来的机械硬盘之后,便可将新购买的固态硬盘重新安装笔记本当中,由于固态硬盘与原来机械硬盘基本相同,并且接口也相同,因此安装就变得相当简单了,如下图:

插上固态

插上固态

4、固态硬盘安装完成之后,我们盖上后盖即可完成固态硬盘更换了。

合上后盖

合上后盖

三、最后就是开机用U盘进PE做系统,要是不会的网上百度下,此处省略
四、正常进入系统看看开机时间,如下图:

开机时间

开机时间

网友A:
我想知你的120G固态硬盘是多少大洋,我买个二手60G的都要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你的120G固态硬盘是多少大洋,我买个二手60G的都要100多

三百多,接近四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百多,接近四百了

嗯,我的开机13——15秒

网友:
開機21秒?好意思發?

网友:
把光驱拆了,装硬盘。

网友:
对呀,开机12秒你再发

网友:
你发的这些都不叫注意事项,也就一个拆装流程。对于应用来说,也就开机快一些,应用的时候,区别不大,毕竟,速度的快慢还不仅仅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固态
,我的 机械硬盘 开机速度13秒  刚换了intel 120G固态 开机不超过7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固态
,我的 机械硬盘 开机速度13秒  刚换了intel 120G固态 开机不超过7秒

樓主的kingfast!
你是來打擊樓主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