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这种高压包型号

楼主(2017-06-15):
1脚行管c极;2脚空;3脚B+供电;4脚地;5脚脉冲;6脚空;7脚脉冲;8脚灯丝;9、10脚空———大师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
脚位通断测量一下

网友:
如果有电视机型号大家可以帮你解决的,这个嘛???

网友:
高压包没有型号,电视机也没型号吗?

网友:
拆个旧的然后飞线改,我经常这么弄的。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拼装机上的高压包啊?

网友:
说的不对没有ABL脚,说电视品牌主板机芯大块型号

网友:
拆下高压包,拿到配件店找找看

网友:
哪一个脚位是abl

网友:
楼主出的题无异于考研题。两个未知数,只有一个方程式,咋解?尚缺已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