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HD29366的行管C5857的参数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2017-06-15):
一台长虹CHD29366彩电的行管C5857坏了,想尽量用塑封管代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参数,另外顺便问一下C5682的参数,谢了!

网友A:
换上J692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J6920也可以!!

想尽量用塑封管
用J6920还要用云母片,麻烦

网友:
C5857 1700V 21A 75W 是不带阻尼的 可以用C5144/5422/J6920或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尽量用塑封管
用J6920还要用云母片,麻烦

一个云母片 有那麽麻烦吗??

楼主:
麻烦得很,不过还是用原装管代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5857 HORIZONTAL DEFLECTION OUTPUT FORHDTV, DIGITAL TV, PROJECTION TV  High Voltage                ...

谢谢!已经用原装管2SC5857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5857 HORIZONTAL DEFLECTION OUTPUT FORHDTV, DIGITAL TV, PROJECTION TV  High Voltage                ...

谢谢!已经用C5857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