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fd502电饭煲煮粥时水干了还不跳停

楼主(2017-06-15):
昨天煲汤已经把水烧干了,发现时也不通电,拆开看继电器也烧焦了 温度保险也烧断,换了继电器和发热盘中间温控保险后今天煮粥也停不了,水干了也继续煮,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测试一下继电器是不是能正常吸合?

网友B:
煮粥的应该有个‘溢锅’传感器,当粥开了后,芯片接到‘溢锅’信号后,输出指令,停止加热进入保温,当泡沫下去后传感器恢复正常,继续加热。如此反复,直至煮好。至于粥锅最终是如何停止,我没用过不敢乱说,我想是靠定时吧?也许是有别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一下继电器是不是能正常吸合?

通电按了煮粥键后一会能听到继电器有吸合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煮粥的应该有个‘溢锅’传感器,当粥开了后,芯片接到‘溢锅’信号后,输出指令,停止加热进入保温,当泡沫 ...

不知道是传感器坏还是控制板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传感器坏还是控制板坏

这就不好说了,牵扯件较多!个人觉得传感器坏的可能性小一些,还能加热说明芯片坏的可能也不大,最值得怀疑的是传感器(应该是在锅盖上)与控制板(在锅的下部或一侧)的连线断了,导致芯片溢锅信号检测端始终处于高电平。

网友:
我遇到煮饭煮好不转跳保温,开始键灯闪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