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空调维修

楼主(2017-06-17):
故障现象; 开机后经过10分钟自动关机,定时指示灯一直闪。
查松下空调故障代码为H16,检查制冷系统,无冷媒泄漏,确定外机主板问题,测量外机电流检测器(CT101),发现其电阻值230K,显然不正常,应该在700欧姆左右才对。
于是,更换CT,重新装机,经过2个小时试机一切正常。修理结束。

网友:
技术不错师傅级别

网友:
在收松下变频空调的通病

网友:
你的CT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700欧姆,次级侧600欧姆的电磁炉互感器可以不

网友A:
700欧姆,次级侧600欧姆的电磁炉互感器可以

网友:
这是老师傅啊,一下就找到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欧姆,次级侧600欧姆的电磁炉互感器可以

那个师傅看睛,行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