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富士宝电磁炉频繁烧整流桥IGBT

楼主(2017-06-18):
富士宝H2180c使用过程中烧整流桥,igbt,开始拆机测量没发现问题,换管后,开始试验正常,后来客户拿到家里,一壶水没烧开呢就有跳闸了,拆机发现整流桥和igbt又烧了,开始仔细测量,发现有个大电阻阻值不对啊谁知道这几个电阻都多大的了,用色环电阻表查和测量值不对应,帮看看这几个电阻值是多少,黄紫黄红绿、红黑黄红绿、橙黑黄红绿、棕黑黄红绿!这些电阻色环和我测量对应不上呢?

楼主:
红黑黄红绿,我测量是200k,橙黑黄红绿我测量是300K,黄紫黄红绿我测量是470K,棕黄黄红绿这个我测量是250k最怀疑这个不对啊!

楼主:
还有个红黄黄红绿是多大的

网友:
烧管跟这些电阻没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
烧管的原因:自己挨个查询吧:
1,进水烧坏,用户在使用时不慎进水
2,环境恶劣,油烟、潮气大,电路腐蚀漏电
3,用户电源电压过高或插头有打火现象
4,有蟑螂、昆虫等进入
5,滤波电容5UF失容
6,谐振电容0.27--0.33UF开路
7,功率调节电阻漏电短路
8,18V电压过高
9,驱动对管有性能不良
10,CPU损坏造成功率失控烧坏
11,339比较器或者其他MCU损坏等等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查第五点以后的原因吧

楼主:
电容都量了没问题,用户插头打火是不是有可能,我看插头有打火痕迹

网友:
这个电阻多大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感觉这个电阻不对?

再说爆IGBT跟这个电阻应该没半毛钱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都量了没问题,用户插头打火是不是有可能,我看插头有打火痕迹

修好后自己试正常的话交待用户把插板换了,否则不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黑黄红绿,我测量是200k,橙黑黄红绿我测量是300K,黄紫黄红绿我测量是470K,棕黄黄红绿这个我测量是250k最 ...

你那几个阻值都对上号了,这个棕黄黄就该是14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