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滚筒tg80-1411lpd(s)

楼主(2017-06-21):
  情况如图. 一开机显示板1H到20多H来回跳 就和秒表一样   有时候多开几次不会  但再次关机又会!请教各位师傅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这样来回跳和秒表一样  难道旋钮短路了吗

网友A:
先看下水位感应器是好的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水位感应器是好的坏的

一开机就这样.和水位感应器有关系吗?

网友:
按键开关没回位或漏电

网友:
预约按键坏了吧?

网友:
触摸按键卡了,一般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