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空调图看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7-06-21):
如图所
示W和
B接线分别是给内机220供电线吗?R接到CN20又是做什么的
。两个虚线
BR和CR接到CN4与CN7意思是实际没有接对吗?图中远程通讯CN16是啥子意思。
图中的L N 3 4 5接外机端子。外机供电是380。外机的3相电。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图反的  看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室外机是不是还有单独的380的输入端?

网友B:
偶的脖子实在是转不了180度,无法看清啊。

网友:
外机供三相四线的电源,外机接线端子接入内机接线端子。

网友C:
图纸反了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反了不好看

在帮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反了不好看

在帮我看看吧!图片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反的  看起来太麻烦了

在看看图。分析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的脖子实在是转不了180度,无法看清啊。

在看看吧。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反了不好看

图片正了。在看看吧!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反的  看起来太麻烦了

图片正了。在看看吧!高手。

网友:
商用机电源进内机

网友:
R代表零线红线,接到端子 CN20, 对应即可。 B代表蓝线, W代表火线白色线。  实线是交流市电电压

网友:
这款室外机可配用不同的室内机,有单冷的,也有冷热两用的,具体下面有说明。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外机3相4线供电吧   L   N是内机供电电源  R应该是控制吧   GR  BR选择性的  单冷的不接   冷暖的才接上

网友:
你还是发一下外机的接线图吧

网友:
这机子要是加氟得劲

网友:
外机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