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电脑中毒总是弹出“the computer is bing attacted”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The computer is being attacted

The computer is being attacted

电脑总是弹出”the computer is bing attacted“的图片,在网上找了许多方法,有建议重装系统的,但是重装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最后找到的解决的方法,总结出来给大家。

在没有通过以下三步,可以试图通过360关闭或者删除C:/WINDOWS/pchealth/Global.exe,C:/WINDOWS/system32/dllcache/Default.exe这两项,但是它们会一直重新运行,不建议先做!

第一步:
下载个U盘专杀工具(主要是杀掉AutoRun.inf及相关),扫描系统后把扫描的结果全杀掉。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360来检测你的系统的恶意插件,把不用的插件的删除掉,并且下载专杀工具去掉恶意插件。

第二步:
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设置如图1)

显示隐藏文件

显示隐藏文件

第三步:
开始运行msconfig 启动里面 把 没用的沟 都去掉 (我一般全去 久留一个ctfmon 程序 是输入法)

这三步完成后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就不会出现“the computer is bing attacted”了。如果还是没有解决,请更新360并试图通过上文中红色的地方处理

网友:
360这流氓,再不敢用了。

网友:
杀毒软件都不想装,看它能耐我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还是要有,到处是病毒木马,万一哪一天摊上了呢?经常用360查杀一下系统,然后关掉就是了

就因为用过,所以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