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高级电磁炉,小弟我笑死了

楼主(2017-06-22):
前几天接一台杂牌机电磁炉,用户说买来后用一次就坏了,外表上看上去挺不错,也很新。拆开后我傻眼了,炉面温度传感器,既然省掉了,只有功率管下面有一个,三个大电容也只有两个,220滤波电容既然是用10uf400V代替了。查一下后功率管挂了,换上能开机,加热,加热一段时间后显示e3。查询e3 代码,说是温度过高保护。后来想想,这种杂牌机代码肯定不靠谱。主板全翻了一遍没找到原因,无意发现这线圈盘,太细了,把一下直接,铜线上来。呵呵一看就是这个原因了。重新夹好后,解决了,最大工作电流也只有4A,主板上没有可调电阻。我无法理解现在的厂家。不知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与高大上的名称不符的渣渣

网友:
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电磁炉了,多数是路边卖的,有的还配有水泥块。

网友:
什么水泥块,明明就是防辐射专用模块!

网友:
明显伪劣商品,还高级呢

网友:
朋友的100元2个,用了3回就完蛋了

网友:
这种电磁炉直接弃修。

网友:
这种我都不修,修了也管不长

网友:
这种机子我向来不修,返修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