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音响电路板

楼主(2017-06-22):
一个放大管没电压,另个电压只有0.2V,求指导。

网友:
什么都没有?????????????你能确定它是放大管吗?????????你都知道没有电了,那就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电压这么低,从电源进线往里面逐步检查啊。

网友:
从电源开始慢慢查吧。

网友:
说不清,道不明,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放大管怎么量电压?

网友:
这种应该是低音炮功放,应该是12V转正负30V的开关电源坏了,估计你不会修的啦,还是给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上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