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修一5P海尔空调

楼主(2017-06-23):
1金币
内机风机运转正常。外机风机运转也正常。就是压缩机交流接触器不动作。用电笔测量交流接触器L1与L2有电L3没有电。是交流接触器缺相了吗?实测外机电源接线端。发现N有电T缺没有电。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工基础 一点都不懂的话 维修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工基础 一点都不懂的话 维修很麻烦

师傅说一下吗

网友:
压缩机坏了换压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工基础 一点都不懂的话 维修很麻烦

现在交流接触器不动作怎么回事?内机接线端3脚有电。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工基础 一点都不懂的话 维修很麻烦

三相检测板上的NO是零线吗?

网友:
R  S  T是380V N是零线  N有电,接线错了,R  S   T三相任意一相与N是220V

网友:
楼主不是当了几个月电工?怎么3相电都搞不懂

网友B:
现在人也真是,是人是鬼都去修空调了,这叫中国式修空调。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人也真是,是人是鬼都去修空调了,这叫中国式修空调。

说的是,最基本的电工知识不知道,敢去修空调,有点问题就发帖求助,有的问题论坛上一搜一大把,浪费论坛资源

网友:
按你所说的交流接触器1.2.有电3没电,这是接触器的进端还是出端,另外空调电源进线端是否正常。

网友:
兄弟  你连万用表都不用啊    三相四线电会测量吗?   测量完就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先查进线电源吧   别去启动了   小心烧压缩机

网友:
继续努力,祝你成功,总有一个把另一个搞定的!

网友:
应该是零线和相线搞乱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工基础

网友:
你都高级技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人也真是,是人是鬼都去修空调了,这叫中国式修空调。

兄弟你技术很高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最基本的电工知识不知道,敢去修空调,有点问题就发帖求助,有的问题论坛上一搜一大把,浪费论坛 ...

做人要谦虚。不要以为自己手艺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