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天一夜,第一次的盘管终于盘好,可是制冷效果还是不是很好
关闭

楼主(2017-06-23):
经过几乎通宵达旦的工作,前天晚上,应该是凌晨两三点了,终于将管子盘好了,然后昨天将管子固定好,将冷藏的管子盘好,昨晚差不多零点的时候开始加氟,一直到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冷冻可以到-8度,可能是因为冰箱底部保温用的发泡剂吸了很多水,温度一下子还降不下去。但是回气管还是没有露水,以为制冷剂还没够,没加制冷剂之前手摸过滤器是有点微热,不是常温。加了制冷剂进去反而冷冻的温度上升了,估计是制冷剂加多了,所以就放了点出来。

现在将盘管的参数说一下,冷冻管子盘了10圈,6的铜管,冷藏2圈,毛细管直径1.8,内径未知(我估计是0.8的,因为是在当地市区买的,那老板也不知道是内径多大的)长度2.5米。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毛细管的长度还是不是很合适,我对比了下原机的毛细管,比0.6内径的大,比0.8的小。估计是0.7的,但是手上没有0.7的毛细管,只有0.6和0.8的,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如果要换毛细管,是换0.6或者0.8内径的,长度多少。

还有就是,制冷剂的加注量,是以回气管结露水,过滤器常温为准吗?
冷藏盘错了,想重新来过,应该是盘在顶部的,哎。冷气往下走,只是那晚上看有位师傅说中上部,我看错了,以为是中下部。如图片中的那样,毛细管和回气管从冷藏的底部上来,然后毛细管穿过中间的隔层直接接冷冻的顶部蒸发管。

网友A:
压缩机有没有试过吸排,冰柜容积,毛细管先走冷冻还是先走冷藏高压有没有接表看看高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有没有试过吸排,

压缩机我焊开工艺管和高压试过了,吸排气都正常呀!

网友:
怎么不上传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柜容积,毛细管先走冷冻还是先走冷藏高压有没有接表看看高压多少,

容积是212L的,分冷藏和冷冻,先冷冻再到冷藏。在过滤器那接了个高压包,运行压力5.6KG左右,80PSi。

网友B:
盘个管子怎么要这么长时间的,难道很大吗,还是不好操作,盘管一些常识性操作要有的,比如利用压缩机打一下系统,一个杂质,二个试一试压缩机的能力怎么样,最后系统全好了,抽真空,你的估计还在毛细管的选配,怎么没有用原来的毛细管的。

网友C:
生手修冰柜都想走捷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你明知新配的毛细管不知多少长度,压力值,但原机毛细管的压力参数,你动手测试一下压力值应当不难吧?有些手续是不要去省的!求人不如求己,找不到原机毛细管接口,就去测试一下原机毛细管压力值以后,记录下来,以这个压力值为参照,来配新毛细管,就不会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个管子怎么要这么长时间的,难道很大吗,还是不好操作,盘管一些常识性操作要有的,比如利用压缩机打一下 ...

我是第一次盘管呀!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难,不过习惯了就好了。压缩机我焊开高低压吸排气都正常,用手堵住放开排气口都有很大的气体排出。我现在就是怀疑毛细管问题,可能还是不是很合适,听听荣昌版主和国强版主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手修冰柜都想走捷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你明知新配的毛细管不知多少长度,压力值,但原机毛细管 ...

版主你好,不是我想走捷径,而是说自己的确是可以说完全不懂。我试过找原机的毛细管在哪,图片你也看到了,到处挖到鬼一样,最后是找到了原机毛细管接蒸发器的接口,可是实在是太短了,对于我来说焊接不了,你的意思是,找到原机毛细管接蒸发管的接口断开,然后在过滤器那接个高压表,然后将原机毛细管接去过滤器,开启压缩机,看看压力稳定在多大,然后换新的毛细管之后以这个压力为准,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盘管呀!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难,不过习惯了就好了。压缩机我焊开高低压吸排气都正常,用手堵 ...

我开始学家电,就是修冰箱,天天盘管子(有时都在冰柜里操作),现在看到盘管子头都大了,说句实话,我对毛细管的选配还是比较模糊,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搞的冰箱没这么复杂的,就是有时冰堵头疼,毛细管一般都是用的原来的,很少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