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JYC-21ES17电磁炉不加热故障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17-06-23):
一台九阳JYC-21ES17电磁炉,板号是JYCP-21TD4,上电座锅显示操作均正常,有敲锅声,电流表指针随着敲锅的频率有非常微小的摆动。

IGBT 整流桥 大电阻 大电容 都测试正常

不接线盘静态电压测量情况是这样的:
接线盘开机测量情况是这样的:

请各位路过的师傅帮忙看看,感谢了。

网友A: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请教师傅,感谢了。

网友:
有敲过声说明在检锅,大电阻阻值都对了吗

网友:
可调电阻这一路有没有看看?

网友B:
大学生就不一样啊,字写得漂亮,还会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生就不一样啊,字写得漂亮,还会画图

哪有大学生,大学生都修卫星火箭什么的,谁修电磁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