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南京西普尔代工雅迪48V/12Ah电动车专用充电器

楼主(2017-06-23):
维修物件:南京西普尔代工雅迪48V/12Ah电动车专用充电器。

故障症状:输出接电动车后再插市电无反应。众所周知,西普尔多数产品带防反接功能,不接电动车插市电是无输出的,但接电动车后再插市电无反应说明充电器肯定有故障,除非电动车电瓶彻底无电或电压奇低。

电路分析与描述:这款西普尔代工雅迪48V/12Ah电动车专用充电器从设计到做工都还算不错的,采用典型的UC3842+LM358芯片方案,输入和输出端都设置了保险管,输入端有互感线圈,理论上讲互感线圈只允许50Hz的交流电进出,一则保证了输入电压的品质,二则防止充电器杂波干扰电网。输入端串接了一只负温度系数的温敏电阻,此温敏电阻常温下阻值约10欧姆左右,通电受热后阻值下降接近0欧,起通电瞬间缓冲大电流作用,让电路缓慢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保护电路元器件和被充电电瓶。电路在原设计上还在输入端保险管后市电输入火、零线之间跨接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在正常市电电压值下阻值呈无穷大,不起任何作用,相当于没有此电阻,但一旦输入端电压意外上升到一定值时,达到或超过该压敏电阻的启动阀值时,压敏电阻的阻值会随电压的升降而降升波动,吸收部分高电压,其阻值可以从MΩ(兆欧)级变到mΩ(毫欧)级 ,直至接近0欧,相当于导体直连市电火、零线而短路,从而快速引爆输入端保险管,对后级元器件起保护作用,可惜的是此压敏电阻在此被“减料”了。输出端通常采用BT151单向可控硅搭建防反接功能,其启动导通电压来自电动车电瓶电压,如果空置没有触发电压或接反成负压则不能触发导通而无输出,从而实现防反接功能。此处也被“减料”了,用了一只IN5408二极管作反向截流。(二楼将晒二款有单向可控硅BT151的西普尔充电器内部图,其他元件和电器参数与这款基本相同)

初检结果:一是互感线圈一绕组烧断,需更换或按原线径和匝数重新绕制。二是用指针式万用表1K电阻档给各滤波电容充电,看指针摆幅初判电容器好坏,检测中发现输入端大电容容量严重不足,具体情况要等拆下检测后才能确定。输入端大电容损坏或容量下降会降低削峰能力,会造成开关管工作环境的恶劣而极易损坏,很多开关管是伴随滤波大电容的损坏而损坏。在线其他各项检测中未发现其他元器件有损坏迹象。

终检结果:拆下输入端68uF/400V滤波电容,实测容量仅为   0.478nF,几乎完全失效,此时继续长期工作,极易造成场效应管、UC3842、整流二极管、电流取样电阻、启动电阻等元器件的系列性损坏。

维修过程:更换互感线圈、68uF/400V滤波电容,确认无短路源后(如不敢确认可采用“灯泡大法”,即断开输入端保险管,然后在保险管位置串100W白炽灯泡,灯泡一亮即灭说明正常、无短路现象,如灯泡常亮且亮度很大则说明电路存在短路源,须排除。重点排查整流二极管和功率管)通电测量看有无正常输出电压。

通电检测情况:对于不具有防反接功能的充电器,则直接从输出端接口孔内测量输出电压。对具有防反接功能的充电器则要在PCB板子上测量低压端即冷地端(冷地。注:高压端为热地,低压端为冷地)滤波电容正极对防反接可控硅BT151的K极的电压,如有55.6V左右直流电压说明充电器基本修复,可借48V电动车一试,如电动车电瓶相位与充电器输出相位相吻合应能正常充电指示灯会点亮。如低压端滤波电容正极对防反接可控硅BT151的K极无55.6V左右的直流电压,说明充电器仍有故障,应从整流滤波直流310V处查起,逐步向后排查故障源和故障元器件。本例通电后实际测得电压为55.55V,说明故障基本排除,此充电器输出口为横品,我没有横品接口的假负责,只有竖品接口的假负责。凭多年维修经验,本例充电器修复工作可以宣告完成。

圈点:在此充电器中易损件主要有:场效应开关管、UC3842、输入端滤波电解电容、电流取样电阻、启动电阻及其他小阻值电阻等,互感线圈着实不是易损件但被烧毁实属少见,我想应该是匝间短路引起的。

(二楼将晒两款有单向可控硅BT151的西普尔充电器内部图,其他元件和电器参数与这款基本相同)

楼主:
二楼晒出的两款都具有单向可控硅BT151的西普尔充电器内部图,其他元件和电器参数与前款基本相同

网友:
楼主讲的比较透彻。

网友:
楼主分析得挺详细的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这么清楚

网友:
开关电源主要查前级的整流,滤波,启动,pwmIC,后级查反馈、整流,保护也就是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晒出的两款都具有单向可控硅BT151的西普尔充电器内部图,其他元件和电器参数与前款基本相同

哦,很好啊,社会上保有量很大,值得一修。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图文并茂!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