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制冷空调风管机不启动,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排查故障?老师傅给点意见,

楼主(2017-06-23):
酒店制冷空调不启动,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排查故障?老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修理工,最起码的检查数据总该报上几个来吧?就说不启动,我还问你有没有通电呢,没通电也不启动。

网友:
沙        发      正       解

网友:
天哪你这样问!谁也帮不了你。那就太多太多的故障会引起了!!
那你就先从电源查吧!!

网友:
空调坏了   需要更换

网友:
同意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