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家用空气能的难题

楼主(2017-06-23):
环温27度,水温31,排气过热保护。低压2.5,加氟至4.2,粗细管结露,温度一样凉,停止加氟。测电流6安左右,额定电流7.4安。出风烫,手摸翘片铜管烫,底下四五根没温度.调回制热,高压打到25以上,爆表。翘片铜管只有底下四五根结露,过了二十分钟,翘片从下往上均匀结霜,这是什么问题?师傅们指点指点,是不是哪里堵了?

网友A: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机组出现排气保护多数都是水路故障。要占故障比的90%。可是好多人只逮到氟系统修。就是不查水路!!
好好查查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机组出现排气保护多数都是水路故障。要占故障比的90%。可是好多人只逮到氟系统修。就是不 ...

说得对,换热部分结水垢就应该查水路,不然就走弯路

网友:
用柠檬酸清洗可行不

网友:
制冷正常,制热故障,就应该找制热时,散热的器件。

楼主:
这是家用氟循环的,水箱探头也是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机组出现排气保护多数都是水路故障。要占故障比的90%。可是好多人只逮到氟系统修。就是不 ...

氟循环的,不是水循环

网友:
水箱有水垢了                                   。

楼主:
这跟水箱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氟循环的,不是水循环

无语!!既然你确定是氟的问题。没有水?没有水循环??你上面说水温31度是什么意思????!!!你自己都不知道工作原理。别人的意见你还不听。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