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电机 出来4根线 怎么接 求大神

楼主(2017-06-24):
出来4根线,一组100欧  一组93欧   用户拿来时打乱了  求助大神

网友:
自己拆乱了吧,真师傅都懂!

网友A:
那是多一绕组,多一转速,有档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多一绕组,多一转速,有档开关的。

平时修这个很少,熟人拿来的  请师傅赐教

网友:
其中一组并联就少了一根,实验转向对了即可。

网友:
93做主绕组  100做副绕组接电容  试一下

网友:
不是大神就知道怎么接

网友:
主的93,付的100接对方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