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3521bios

楼主(2017-06-24):
开机报警七声,屏不显,测各电压都正常,改机板号la-9104p,求bios程序,谢谢好心人,急用啊!

网友:
笔记本暂时还不会修,简单换件还可以。

楼主:
又没有程序呢

网友:
电流多少呢?

楼主:
上电后0.05a,按开关触发后,0.18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后0.05a,按开关触发后,0.18a

把各点检测电压发出来看看呗,
我不信各电压正常,
0.18a内存都没过!后面几个电压估计都不正常,抓个内存总线看看波形看有无异常!
请问楼主怎么判断是BIOS程序问题呢?

楼主:
待机3v,5v正常,现在仔细测量下,按开关后除了vcc_core电压没出来和vcc_gfxcore_axg,其他都正常,他的控制芯片是isl95833,芯片8.21.22供电5v正常,2脚vt_on3.3v

网友:
捅smdata和smclk看波形
找下相关上电时序吧,BIOS程序先别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3v,5v正常,现在仔细测量下,按开关后除了vcc_core电压没出来和vcc_gfxcore_axg,其他都正常,他的控制 ...

按时序修吧!那两个电压先别纠结了,规规矩矩按时序走!
电流0.18a还没到你说的那两个电压,慢慢找原因!

楼主:
你说的那两个信号我测了下都没有波形,ec_smb_ck,ec_smb_da,pch_smlclk,pch_smldata触发后一直都3.3v,下一步查哪呢,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