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1T88AA不开机(求助)CRT老手

楼主(2017-06-24):
如题目,按键已经全换,CPU HD0401有5V供电,
储存器24C08测量8脚5V,5脚6脚4.8V,没有波形。
CPU晶振波形幅度254MV,不知道路是否正常!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帮帮我,谢谢!

21T88AA晶振

21T88AA晶振

网友A:
很高档吗,直接换个存储器先看看,再不对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B:
简单,可能是待机了找个原装遥控器试试

网友C:
波形是正确的,写个数据看看,要不就是晶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档吗,直接换个存储器先看看,再不对CPU的工作条件。

师傅 ,已经换了存储器,数据也换过,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可能是待机了找个原装遥控器试试

难啊,原装的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档吗,直接换个存储器先看看,再不对CPU的工作条件。

换过了,数据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D:
首先,查行负载有无短路,如正常,则测量IC001单芯片的17脚的Hcc行小信号供电电压9V正常与否。如不对,是不会开机的!如果电压不对,则检查R620、Q603、604、605、D615、ZD605、R621、622、623、624、625、C638、C220、C221、R220。如以上零件都正常的话,也有行小信号供电电压,换个空的掉存储器试试(原来的数据不要搞丢哦));还有,挑开IC701总线两脚和它的供电,再试,如还不行的话,就是单芯片本身了。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是正确的,写个数据看看,要不就是晶振坏了

波形正确,不是还要幅度的吗,这个幅度正常吗?没有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查行负载有无短路,如正常,则测量IC001单芯片的17脚的Hcc行小信号供电电压9V正常与否。如不对,是不 ...

多谢指点。师傅有图纸吗!HD0401加STV2247的,师傅 说的IC701是不是STV2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