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希望前辈帮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7-06-24):
晚辈,是新手,修电磁炉时,经常在无意中碰到散热片上就被电过好几次。现在都有点怕,看到论坛里师傅们说要做安全隔离变压器,前辈们帮帮忙看一下,这几个变压器,做安全隔离变压器用,合适吗,特别是第一张,39的这款,合适吗。先谢谢了

网友:
39的输出功率太少。

网友:
电磁炉最大功率是2000W这些都小

网友:
用500W的甚至更大些

网友:
        一共被电过两次,一次是给国土局检修监控,吊顶的人只能走桥架,只能趴在哪里,稍微不小心踩空了,会摔下去,空间小天气又热,还是带电操作,换电源适配器,额头一滴水掉手上,再滑到铜线上,被电了~~
       另一次也是装监控,电工大哥告诉我拉闸就没电了,结果还是被电了,我猜那货把开关装零线上了,因为穿的是绝缘鞋,同样也是手麻了下,从那以后再也不信电工说的话了!

网友A:
哇靠!还是不要买了。你1年维修多少个电磁炉、?

网友:
这三款隔离变压器都用不上,太小,最小2000W。

网友:
维修线路用200W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靠!还是不要买了。你1年维修多少个电磁炉、?

同意,本人修了十年电磁炉了,还从来没有被电过,这些东西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