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1.5P凉之静上电用遥控开机显示E6于同行分享。

楼主(2017-06-24):
格力1.5P凉之静变频空调显示E6,拆开外机机盖1.3无220V电压,然后打开内机测量有220V电压,怀疑是接线烧断了,把内机的1.2.3号线短接在一块,在外边测量2.3是通的1.2不通,1.3也不通直接换线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粗的线也能烧断,我就只能说用户运气太好了。

网友:
原空调有延长配线吗?

网友A:
格力,变频空调内外机原装连接线烧断的少,就是S线漏电干扰出现E6,还有加长线接头处理不好以E6.

网友:
耗子的功劳

楼主:
使用管道不够长,加长线管了,导致后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变频空调内外机原装连接线烧断的少,就是S线漏电干扰出现E6,还有加长线接头处理不好以E6.

那如何处理加长线接头哪?

楼主(2017-12-18):
谢谢同行们的关注,该用是加长管线的线径有点细造成的。

楼主(2018-02-05):
是该用户家的管线不够长焊接了1.5米管线造成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