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自己做LED检测器的吗大功率的想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7-06-26):
现在淘宝上都有小功率不到40W的LED检测器最大300V也就100多,。我也自己做个小功率的用检测开路坏的就很好用,对于性能不好比如大电流闪热性能不好就难以测量了。做大功率主要是代换原背光完全和原来一样的功率电压点亮灯条。这样就可以完全检测尽可能的知道是否坏灯条。
  问题来了用啥方案做最安全好用呢??大功率300V时测低电压在开机时会有有大冲击电流,检测时会测坏灯珠。就算你做了恒流电路也不好控制,小电流10ma以下则没事可以放心测。在检测高电压灯条就要求一个电压可以自动由低到高的慢慢变化。还要控制安全电流值100-350ma每条。
  怎么做出这样要求的检测器呢??大家给下建议。做自动的要考虑性能和电流功率及发热压差问题,还有保护问题恒流及调压问题。为了检测直观要安装电压电流表头高精度的。
  有没有想挑战自己想做的呢?给个方案大家一起讨论下。不急的有心的帮想想方案那种最安全可靠。如果没有好方案那只有做手动式的了。欢迎给意见。

网友A:
手动就可以了,要是有修不完的电视的时候在考虑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就可以了,要是有修不完的电视的时候在考虑自动的。

自动的大功率的淘宝有卖了,带电压电流指示带调压电源。自己做个手动的算了,

网友B:
一直想自制,找了好多图纸。最终做了一个傻瓜形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自制,找了好多图纸。最终做了一个傻瓜形20w的

20W小了没啥用,淘宝有70W的买个算了。我这个差不多做好了,90W可以从1V调到260V误差0.6V的。手动的无稳压

网友(2017-08-09):
买块通用恒流板就可以了,电压范围在20V到200V内自动恒压的,电流可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做了一个土炮,不好用,老是烧管。

网友(2017-10-04):
非常容易解决,阻容降压电路。然后多多加电容并联,每个电容都加开关控制。想要安全再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2018-02-04):
用494电车充电器改,后级改桥式整流,再改调压调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