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aki组合音响音频是那几条线?

楼主(2017-06-26):
只有功放部分,想从排线接出,请问左右声道怎么接?

网友:
无法透视。。

网友A:
你把胶扣掉行不行,再一个为啥我感觉这个是主板等到功放的数字通信排线,你确定没有其他接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胶扣掉行不行,再一个为啥我感觉这个是主板等到功放的数字通信排线,你确定没有其他接口了吗,

cd机到功放只有这个排线

网友A:
你确定?如果真是这样,这块应该是数字功放前级板,那个蝴蝶头排线是数据线没有模拟量的,你看那个莲花头,和板子上其他线都连到哪(保险下边的3pin供电,左边是莲花头的插座但不知道输入还输出,看不清标识),还有其他的排线接口近照和这个板子的全照。
另外我没找到你说的这个KAK音响品牌,你是不是打错了,另外如果这个音响是车载的,那就别费劲了,车载cd直连的就是功放后级,没有标其他输入的话,那个就是纯数字功放(纯数字功放里不存在模拟量,但有些纯数字功放为了增加兼容性,在前级设置了模拟-数字转换电路以达到兼容模拟输入的目的。(标准的纯数字功放输入是没有模拟量输接口的),纯数字功放的工作原理请自行百度,这里不做具体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如果真是这样,这块应该是数字功放板,排线是数据线没有模拟量的,肯定有后级功放,你看那个莲花头 ...

好像就两个,一个是放cd的,一个是功放,没了,你是说排线另外一端?那个是连去cd部分的,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如果真是这样,这块应该是数字功放板,排线是数据线没有模拟量的,肯定有后级功放,你看那个莲花头 ...

这个好像只有输出音频,没有输入,还有就是可以接音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只有输出音频,没有输入,还有就是可以接音箱

你把整板的照片,和所有接口的近照给我,重新看我上一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整板的照片,和所有接口的近照给我,重新看我上一条回复

日本老牌子AKAI/雅佳KM588V迷你组合音响 小组合发烧音响,网上图片,现在只有中间下面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整板的照片,和所有接口的近照给我,重新看我上一条回复

现在没有在手上,后面我看了莲花头上面就是标着输出的的,左右那样,没有其他插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