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有一个很渣的问题要问。

楼主(2017-06-26):
电磁炉具300伏整流后一般都有一个无极性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可以用450V电解电容并联一个高频小电容代替啊?

网友:
不能,这个是无感的专用电容。

网友:
没试过,你试下告诉结果怎么样

网友A:
由于电磁炉工作时,电流波动频率高,幅度大,因此抗干扰电容及滤波电容均不能采用普通电容,而是选用MKP电容。这种无极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具有无感、高频特性好,自愈能力强、稳定性好等特点,并采用塑料防腐外壳环氧灌装,体积小,绝缘性能好。电磁炉一般选用的是MKP-X2型电容器。

网友:
   我看过梁先生有关此问题的论述,要想达到同样的或更好的的电路滤波设计标准,扼流线圈前电容处可以加并一个450V,470UF的电容,注意正负极不能接错!【300V的电源滤波电容应该加在 整流桥输出之后,电感之前。如果你直接和5UF电容并联,电磁炉工作后很快就会冒烟甚至放炮,到时候你就郁闷的清洁电磁炉内的碎纸片了。】具体电路设计原理要通读有关梁先生的文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磁炉工作时,电流波动频率高,幅度大,因此抗干扰电容及滤波电容均不能采用普通电容,而是选用MKP电 ...

赞同,必须要用无感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磁炉工作时,电流波动频率高,幅度大,因此抗干扰电容及滤波电容均不能采用普通电容,而是选用MKP电 ...

感谢各位的回复!
不明白“自愈能力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电容坏了还能自动修复吧?!

网友:
这个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不明白“自愈能力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电容坏了还能自动修复吧?!

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你可以百度一下:电容的自愈功能是什么? 即有答案。

网友:
难道是说电容坏了还能自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