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机,管座上装有一高压包上的旋钮,各位求解!

楼主(2017-06-26):
组装机,管座上装有一高压包上的旋钮,各位求解!第一次见……

网友:
一般是调加速极电压。

网友:
双聚焦彩管,显示器管改的,可以不用。

网友:
调整加速级电压(聚焦)。

网友:
水货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双聚焦显示器显像管改的电视,加那个是调聚焦电压的!很多同仁说那个可以不用,把两个聚焦并联一起用!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比如17寸纯平显示器显像管就不能两个聚焦并联使用,亲测多台!

网友:
组装机双聚焦管座用的,没有可以不用,直接连通。

网友:
此系别有用心者所为。

网友:
经常见到!调整聚焦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