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

楼主(2017-06-26):
打开电源锁,转动后轮电机咯噔咯噔响,会是什么故障,不能启动,显示都正常,谢谢师傅们解答

网友:
有可能是线圈破损产生的声音。

网友:
看下霍尔,是否坏,断线。

网友:
霍尔有问题  电机也检查一下

网友:
电机内估计异常了?

网友:
拆电机就知道

网友:
极有可能是控制器场效应管击穿性损坏,转动时有一定的阻力

网友(2018-05-23):
   电机故障,电机进水生锈,拆开电机砂布除锈,检查电机霍尔好坏,还有有霍尔的一边磁钢硅钢片是否移位脱落,用橡皮锤垫木板敲平整,在检查电机轴承有无损坏,无损坏的话,加润滑油,复位装车后一般恢复正常。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电机进水了,里面严重生锈,当然还有可能轴承,以及磁铁脱落,控制器场管坏了短路的话,无论你是开锁关锁,电机转动都比较困难,拔掉电机三条粗线后就容易转,这个方法是判断控制器场管短路的最好方法。

网友:
   除了控制器损坏外,如果控制器黄绿蓝三根相线任何两根破皮短路,车也推不动或很费力。我的电动车就遇到过,将烧化破皮控制器黄绿蓝三根相线套上热缩管,装车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