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请问大家苏泊尔电磁炉丝印J9是那种类型?

楼主(2017-06-26):
请问大师苏泊尔电磁炉门控换附近J9怎么测量?板上两边两只脚是并连的。拆掉只有两个脚正反向测量为16K。并连的两只脚直接接桥堆地端。阻值不知正常吗?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可以吗?

网友B:
  没看明白,J不是连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J不是连接线吗?

你好。是丝印J9淘宝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可以吗?

类似贴片8550。说什么ISS337

楼主:
图片怎么穿不上

网友:
没有看懂,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