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钻石DM一1088EVD影蹀机维修

楼主(2017-06-26):
该机托盘松动,电机阻值很低,直接换个5,9V连托盘电机,托盘到光头距离非常精,一般不要去用胶粘紧,另一问题启动慢,怀疑电源板,初级300v正常,次级5v很慢才有,此时一切都正常,换板吗?無利可图,机子太便宜,人家不接受,再查一下,無启动电阻,刚好手中有块vip一22A电源集成,换后正常,读蹀和图象还可以。

网友(2017-08-12):
看到楼主的标题顿时心中热血沸腾,当年刚工作的时候攒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这块货,就是钻石DM1088D3,至今仍然99新,刚又翻了下床底找到了,哎,没想到放了几年成了垃圾了,拍个照片表示一下纪念吧,貌似这个是不是就是个纯vcd不带功放的?晕,怎么穿不上图片哎。。。。

网友:
谢谢技术分享,赞一个。

网友(2022-12-08):
5,9v连托盘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