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空调小管不冷正常吗?

楼主(2017-06-26):
如图,一台志高KF-25W大管有水珠,小管只感到有稍微的冷意。制冷明显不够冻,与同匹数的美的比较感觉非常明显。我见其它空调大小管都会挂水珠的。请教一下各位,这空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雪种测过是够的)

网友:
有点微堵了,放了氟抽真空加氟吧

网友:
不冷就说明空调有微堵的地方

网友A:
我觉得制冷剂加多了一点点

网友:
支持4楼的观点

网友:
外机安装的位置是不是散热不够通畅?冷媒多了?

网友:
同意    楼上所有人

网友:
检查两器两机外机散热

网友:
氟加多了
散热不好

网友:
多种因素一个个排除

网友:
同意四楼:制冷剂多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高压管应该是热的才对....

网友:
房间面积过大,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氟多了,放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制冷剂加多了一点点

赞同,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三个情况均可造成你说的故障,1  外机散热不好,这个故障的概率很低。2  氟加多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新手加过氟或者维修过的空调出现。  3  看看是不是内节能的,如果内节能的机器的习惯不会是热的。   综上所述,楼主可以根据情况逐一排除

网友:
上面的习惯应该是细管,打字仓促,现说明一下、

网友:
那句话是,如果是内机节能的机器,细管不会是凉的,应该常温和温度比常温稍高才正常

网友:
氟利昂有点多了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答复。首先我台机的散热四周开放式的,内外机也不脏,房间8方左右。     因我维修的是电子电路,对于管路不在行,所以找了个师傅上来看。他查了下压力为5Kg多点,就说是因为我的管太长了,还说小管是回气的,因管长冷气回不到所以不冷,最后问题依旧,我感觉是在忽悠我啊。各位,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管长啊(约8米长)。还有在我印象中大管才是回气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答复。首先我台机的散热四周开放式的,内外机也不脏,房间8方左右。     因我维修的是电子电 ...

忽悠你有什么好处?别人师傅好心不赚你这钱还变成忽悠你了。

网友:
风神独尊 猛回头显然是不靠谱了

网友:
确实是向荣说得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本贴结束,不再讨论了。

网友:
同意沙发观点。

网友:
楼主认为讨论可以结束了,但是帖子在这里讨论是可以的,楼主不参加没问题。连接管路总长8米似乎对制冷效果不至于有明显影响,也不是造成细管不结露的原因。既然是加长了连接管,那么多会是焊接的,那么可能有发生细管被焊成半堵的情况发生,那么此焊点往外机方向即我们明显能看到的细管阀处压力可能会有7、8kg甚至更高而温度也高不凝露,此焊点往内机方向因二次节流压力降低温度降低产生暴露在空气中的话可能凝露,这种二次节流的情况也可能连接管粗管某处因安装原因产生;如果系统里混进了大量的空气也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楼主观察到外机前后无障碍物并没有通风不畅的情况,外机冷凝器也不脏,但这个不能排除因为风机电容容量衰减或电机本身原因而造成的风机转速慢而外机散热不好系统压力过高会发生细管凝露少甚至不凝露的情况;再就正如有师傅说制冷剂加多也可能造成楼主所述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制冷剂加多了一点点

我也觉得多了小管会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