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五匹能改成热泵干燥机吗?

楼主(2017-06-27):
五匹家用家调冷暖型的,想用制热方式给10立方箱体加热,不用原空调电路,另设温控,外机保留,内机取原蒸发器作为室内冷凝用。主要用于烘干中药,温度计设在60最高,R22的,问题来了,室温60度,冷凝最少在75度以上,对应压力2.5mPa以上,如此高的气压,压缩机电流相应增大,吸气侧冷媒过热,压缩机出现热保护,怎样改进系统,让其正常运行?室内冷凝已改为3只高速12寸风机吹散热,同时也是室内空气循环。原机使用毛细管,改为热力膨胀能否改善,R22冷媒气压过高,能不能混加其它冷媒降低高压。这样改好像空气能热水系统了,但接触空气能较少,希望老师指点,多谢,大师们也一起指教。

网友:
高压加热被风干物。低压又在容器上方将蒸汽冷凝排放。会不会成功。我也不懂。。。

网友:
冷凝温度及高压压力过高了,超出了压缩机的性能范围,难以实现。

网友:
买一个干燥机几千块,很便宜的。

楼主:
热水器空气能加热到水温55度,冷凝温度应该有60,高压有2.4多mPa,回气也能把压缩机冷却不热保,怎样设计?

网友:
加一个小板换,降低吸气温度。
烘干机必须加板扌奂降低吸气温度

网友:
外机移入可加热,内机排水,效果更佳你只想到加热,就不能想的干燥空气吗?

网友:
说错了,板换是t曾加过冷度

楼主:
外机移入就变成台除温机了,除湿显著但加热升温太慢了,必须用到一台除湿,一台单独加热,才理想,还是考滤10楼笑东风说的,在室外加块小冷凝。降低下高压。

楼主:
室温上到45度,高压2.5,低压0.4,关机不试了,看来R22可能难以胜任,听说用R417a混合冷媒高压会低点,417太贵了,以后再搞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