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针车电机

楼主(2017-06-27):
每次开机转下子就会停,维修没头绪。有大师指点吗?

网友A:
节能针车是啥东西?平车?

网友:
伺服电机,这个东西估计编码器坏得多,你去工控论坛那边看看,这里会的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针车是啥东西?平车?

就是电动缝纫机

网友B:
你别说修了,一直不知道针车是缝纫机还是其他什么东东?

网友:
那玩意挺好玩的~~

网友:
电机没事,控制器有事。

网友:
这个电机我修过,开始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拨出转子发现是转子磁铁松了,用胶重新固定OK。{胶铁专业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说修了,一直不知道针车是缝纫机还是其他什么东东?

针车主要用于大批量材料(布料/皮革等)和图案的的快速缝制,可编程,可调速,说白了就是一个高级点的电动的缝纫机,主要用在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