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开压缩机,前辈们指导一下

楼主(2017-06-27):
排气口没气,打开压缩机活塞卡主了。。前辈们这活塞是怎么坼下这塑胶烧糊了,这塑胶是吸机油的吗。这压缩机没救了吗。绕组是好的。先谢谢前辈们

网友:
压机坏了就换吧,搞回去费事不说,能不能用不能保证还不安全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消音的和避免杂质被吸进吸气口的装置,去掉应该能用,可能噪音大些。先拆连杆连曲轴这头,转到某个角度,再拆活塞销,不过有的很难拆,有时拆了曲轴这头把活塞使劲推出缸筒,一般都是活塞头部膨胀,不完全拆下只打磨活塞前面部分就可以,注意汽缸垫很脆弄烂就麻烦了。
哦,看图片你这种必须想法拆活塞销了
不用折腾了,那个东西必须要用,不然估计压缩机要喷油了

楼主:
估计这压缩机没救了,配件也估计找不到,还是换压缩机,今天主要是想看看。现在活塞卡死了,转不动了,谢谢前辈们指导

网友:
本人已经切割两台,都住修好了。那电焊焊了两遍,那压缩机烧的,哎真心疼呀!对了我的那个吸气口的塑料也烧变形了,还缺一块,最后清洗干净用哥俩好补了补,。觉得修好也不敢上机,做个打气筒还可以。

网友:
刚才加班焊好了,明天打压试试漏不漏,这台是,弹簧断一根,真难配呀,最后买了四根差不多的修改了下,装上了。

网友:
焊功不错  感觉这个拿去二保焊好一些 不容易有气孔

网友:
压缩机也修啊,我都是直接换!不过打开看看结构也不错

网友:
把活塞松动后  活塞移动都缸体凹陷处   拔掉活塞削   就怎么简单,压缩机铜丝我都取了  卖废铜。

网友:
更换弹簧,打压检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