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没电可以收氟吗?如果不能收可以拆空调吗?

楼主(2017-06-27):
朋友送我一个空调,哪里断电好几个月了,我看视频上收氟都是先开机选到制冷,外机启动了才能收氟,没电的如果不能收氟,能直接拆空调吗?如果可以直接拆,是否还需要用内六角把两通阀和三通阀关闭?怎样把空调的伤害降到最低,麻烦大师给讲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找两大点的空桶(里头不能空气/抽空最好,直接收弗,浪费的少些。

网友:
最好桶要大一些 带盖的最好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先关闭高低压三通阀,外机留住氟,内机的及连接管放掉再拆,没必要去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两大点的空桶(里头不能空气/抽空最好,直接收弗,浪费的少些。

请问大师为何要带两个空桶的?

网友:
没电收个球,只能把两个阀都关了,直接拆吧。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情况,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为何要带两个空桶的?

只能收内机剩下的那点弗了,外机已关死阀门了。收下的弗用在修理冰箱排空,排潮用。尽量不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收内机剩下的那点弗了,外机已关死阀门了。收下的弗用在修理冰箱排空,排潮用。尽量不浪费。

用桶装水的桶可以吗?还是洗澡用的桶

网友:
用气球比桶效果好,不需要排空,不用了还可以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