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这个调速器电路大概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27):
淘到新加坡产的日本调速控制器,现在不懂如何接线,接上中间的线调速没调到,一直全速运行,求网友如何拉线及大概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的,这货。

楼主:
背面接线图,SPEED输出引线很小电机是不是直接这里,可是看PCB走线真的太小了能直接驱动吗,这种是驱动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到有个正反转的接线,也不知道是110伏还是220伏的?
大约可以在输出端接一15的白炽灯试试能不能调压啊?

网友:
这是齿轮减速电机控制器,接交流电机的。看你的电容应该是220伏的,可以控制的功率不大。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东东除了有个模块外,电路并不复杂,如果你真想搞清楚完全可以依实物画个电路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好。板上的暂时不画详细的也可以,但一定要把强电回路关系画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