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f21300场幅不满

楼主(2017-06-27):
今接修一台长虹pf21300crt电视,故障为看几分钟黑屏行停止工作,用手一拍能恢复正常,初步判断为虚焊,打开大面积补焊行场和大块部分,补焊后开机就成这样了,场幅不满,上边拉的长下边有几厘米黑边,检查过补焊的部分没有短路的地方,代换过场块和场升压电容故障依旧,忘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
上半部分拉的长下边压缩严重

网友:
这个重点查场电容。

楼主:
谢谢指点,已修好,是场上50v4.7uf小电解不良导致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