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账号密码怎么找回,前辈们指导一下

楼主(2017-06-28):
自己的手机,出厂恢复后,提示输出账号密码。买的时候没绑定过啊,怎么就绑定了。账号是刚买手机时用的号码,这个号码现在没用了。短信也收不到了。型号是x6sA。前辈们帮帮忙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刷第三方的系统就不用帐号

网友:
不纠结
不郁闷
不发帖
不为什么
不怀疑
直接干系统!

楼主:
前辈指导一下,晚辈是新手。要是刷成砖头就麻烦大了,前辈们你们用什么软件刷了,。刷机精灵,或大师可以吗

网友:
关机,按开机健+音量键,进去后双清

楼主:
前辈这个好像没用

网友:
要用线刷,,,卡刷去不掉的,,,官方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
下个刷机软件,刷机。

楼主:
我下了个线刷宝,先试试看,能不能刷开

网友:
这种高帅富手机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