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万用表的类别

楼主(2017-06-28):
   一、万用表有哪些类型
      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便携式仪表,是电子、电气产品检测、维修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测莆仪表之一。一般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有的还能测量交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和电阻值,有些万用表还可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交流信号频率、电容值、电感值、 逻辑电位、分贝值等。
      万用表有很多种,现在最流行的有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两种。
      1、指针式万用表

      指针式万用表又称为模拟万用表,它利用一只灵敏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微安表)作表头, 当微小电流通过表头时,指针偏摆,其偏摆角度与流入的电流大小成正比。因此在万用表中必须将检测电阻、电压的量程转换成一定范围的电流值去驱动表头,很多表头的最大电流为50μA。用电流表的偏摆角等效所测电阻、电压的量。伹是由于表头不能通过较大的电流,所以必须与表头并联或串联一些电阻,起到分流或降压作用,从而测出电路中的电流、电汛和电阻的准确值。
      (1)按功能分类
      指针式万用表按功能可以分为专用指针式万用表和多功能式指针式万用表。
      ①专用指针式万用表是只具有一种或两种功能的指针式万用表。
      ②多功能式指针式万用表就是将上述单一功能的万用表综合制作到一起,使其具有多种测量功能,也就是常用的指针式万用表,其外形如下图所示。
      (2)按结构分类
      按万用表的外形结构,可以分为单旋钮指针式万用表和双旋钮指针式万用表。
      ①单旋钮指针式万用表。它是通过表盘下面的旋钮设罝不同的测量项目和挡位的。
      ②双旋钮指针式万用表。与单旋钮指针式万用表不同的是,它是通过左右两个旋钮设罝不冋的测量项目和挡位的。
      二、数字式万用表

      目前,数字式万用表已成为便捷式万用表的主流,有取代指针式万用表的趋势。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数字式万用表的功能更多,灵敏度更髙,准确度更好,显示淸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操作更简单。
      (1)按量程转换方式分类
      按万用表的量程转换方式,可以分为手动量程选择式数字式万用表和自动量程变换式数字式万用表。
      ①手动量程选择式数字式万用表。这种万用表的价格较低,但操作相对自动呈程变换式的复杂,因量程选择得不合适很容易使万用表过载。
      ②自动量程变换式数字式万用表,这种万用表可简化操作,其功能旋钮部分无量程切换挡,测量范围由表内自动判別和转换,有效地避免过载并能使万用表处于最佳量程, 从而提髙了测量效率,但是其价格较髙。
      (2)按用途分类
      按万用表的用途,可以分低档数字式万用表、中档数字式万用表、智能数字式万用表、双显示及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和专用数字式万用表。
      ①低档数字式万用表。低档式数字万用表属于位普及万用表,数码显示数位少,功能比较简单,价格与指针式万用表相当。
      ②中档数字式万用表。中档数字式万用表包含多功能数字式万用表、位数字万用表和语音提示数字式万用表。
      a. 多功能数字式万用表。此类万用表一般设罝了电容挡、测温挡、频率挡,有的还增加了髙阻挡和电导挡。
      B.位数字式万用表。它的准确皮较髙,功能较全, 适合实验室测量用。
      C.语音提示数字式万用表,这类万用表的内部具有语音合成电路,显示数字的同时还能用语音播报测量结果。
      ③智能数字式万用表,智能数字式万用表包括中档智能数字式万用表和髙档智能数字式万用表。
      a.中档智能数字式万用表。这类万用表一般采用4 位单片机,带RS-232接口。
      b.髙档智能数字式万用表。这类万用表的内部含有8〜16位单片机,具有数据处理、自动校准、故障检等多种功能。
      ④双显示及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双显示及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包括双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和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
      a.双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双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又称双显示万用表,它是在位数显的基础上增加了模拟图形显示器,能迅速反映被测贵的变化过程及变化趋势。
      b.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多重显示数字式万用表具有同时显示多组数裾的功能,它是在双显示数字式万用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能同时显示三组或者三组以上的数据,例如最大值、最小值、即时值、平均值。
      ⑤专用数字式万用表。专用数字式万用表就是用于专业领域的测量万用表,如数字电容表、数字电感电容表、数字温度计、数字湿度计、智能露点仪、数字照度计、光电式数字转速表、数字风速表、数字钳形表、数字钳形万用表、数字功率表等。
      (3)按外形分类
      按万用表的外形可以分为手持式数字式万用表、钳形式万用表和台式数字式万用表。
      ①手持式数字式万用表。这是平时比较常见的数字式万用表。
      ②钳形式万用表。这类万用表比手持式数字式万用表多了一个钳形头。钳形表通常作为交流电流表使用,在其表头有一个钳形头,因而常将其称为钳形表。与上述电流表不同,在测带交流电流时,钳形表不需要与待测电路相接,通过异线的电磁感应进行电流的测量,是一种相当方便的测量仪器。它只适于测量电力设备中的大电流的场合(200A挡/1000A挡)。
      钳形表根据其不同的结构形式可分为指针式(模拟式)钳形表和数字式钳形表。
      ③台式数字式万用表。这类万用表是比较专业的万用表,这种万用表检测精度比较髙,而且具有文字显示功能及菜单显示功能,并可通过数字插口与电脑相连,所测得的数据由电脑进行分析处理。

网友:
指针表与数字表各具特色,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也不一样,最好每样各备一块。

网友:
万用表是一种常用的工具,受造价的影响,保护功能和精确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