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格力变频挂机

楼主(2017-06-28):
帮忙分析一下,格力变频挂机高压管凝露,低压管常温,抽完真空定量加氟,还是一样,是怎么回事,管路都检查过,没有问题!请教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继续加雪种,还要观察电流

网友:
加到不结霜,有水珠就行了

网友A:
管道都查过,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想解决问题,就描述详细具体一些

网友:
压缩机没有升频吧             。

网友:
继续加雪种,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都查过,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想解决问题,就描述详细具体一些

加过一米铜管,看了没有问题,我在想会不会焊堵了

网友:
接个压力表,开机工作一下,看看是不是焊堵了,如果压力表一开机就回零,甚至负压,那就多半是焊堵了。

网友:
制冷下设置18度 3秒内按睡眠键4次 显示P1 进入定频模式 加氟